[单片机芯片] CH59x系列的触摸按键和ADC通道不冲突吧?

楼主(2025-04-12):
请问,CH59x系列的触摸按键和ADC通道不冲突吧?

网友A:
不要共用一个IO不会冲突的啊

网友B:
您好,触摸和adc功能本身是互斥的,首先引脚不要共用,其次在使用触摸的时候,如果想要使用ADC功能,我们触摸库提供接口保存触摸配置,然后分时去使用ADC功能,采集完之后再将保存的配置写回去。

网友C(2025-05-23):
CH59x系列的触摸按键和ADC通道本身功能互斥,但可通过分时复用避免硬件冲突。

网友D:
触摸按键与ADC功能在硬件资源层面存在潜在冲突。

网友E:
触摸按键基于电容检测原理,通过ADC采集电容变化量实现按键识别,两者共用同一引脚时,若同时启用会导致信号干扰或资源占用冲突。例如,在CH59x系列中,若未合理配置引脚复用功能,直接同时启用触摸和ADC可能导致测量数据异常

网友F:
通过软件调度实现功能切换。例如,在触摸按键库中,可调用接口保存当前触摸配置,随后临时释放引脚资源供ADC使用,完成数据采集后再恢复触摸配置。该机制需严格遵守时序要求,确保两种功能不会同时访问同一引脚。

网友G:
优先选择支持独立复用功能的引脚,例如将触摸按键连接至专用触摸通道(如PA12),而ADC功能使用其他未被占用的引脚。

网友H:
在PCB布局中,将触摸按键与ADC采样电路的走线分离,避免信号耦合。例如,触摸按键的感应盘与ADC采样电阻的走线间距应大于1mm,且避免平行布线。

网友I:
沁恒官方提供的触摸库(如libCH59xTOUCH.a)已内置分时复用逻辑,用户只需调用touch_SaveConfig()和touch_RestoreConfig()即可实现功能切换。

网友J:
在CH592/CH582的触摸按键开发实例中,官方样例程序通过分时策略实现了BLE通信与触摸检测的协同工作,验证了该方案的可行性

网友K:
触摸按键需定期校准基线值(如每10秒执行一次TKY_RefreshBaseLine()),以应对环境变化导致的漂移。

网友L:
ADC采样时,建议启用硬件滤波(如PGA增益校准)并增加软件滤波(如移动平均滤波),以抑制电源噪声和耦合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