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关于 MPLAP X IPE 问题与 PIC18F67K22

楼主(2025-04-10):
当我从下拉菜单中选择PIC18F67K22时,我无法连接PICKIT 4。其他设备没有问题。

当我导入环境文件时,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考虑先连接调试器,再去打开IDE,就能识别到型号了

网友B:
不会吧,你先接通硬件,再启动软件试试。

网友C:
如果你正在使用外部电源供电,确保调试器没有断开或者没有电压问题。

网友D(2025-08-29):
MPLAB X IPE 与 PIC18F67K22 常见问题:连接失败多因编程器驱动缺失、接线错误或目标板供电不足;擦写失败可能是配置位设置冲突或芯片保护位使能;超时问题常与通信速率不匹配有关。解决需检查硬件连接,更新 IPE 版本,确保配置位正确,必要时复位芯片。用100字说明

网友E:
MPLAB X IPE 烧写 PIC18F67K22 常见问题:驱动未安装致设备识别失败,需装 MPLAB 驱动;接线错误,检查 VDD、GND、PGD、PGC 连接;芯片锁死,尝试高电压解锁;固件版本不兼容,更新 IPE 和编程器固件。解决时确保电源稳定,核对芯片型号与配置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