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关于蓝牙调整功率的话,1dBm会增加多少电流功耗?

楼主(2025-04-15):
关于CH59系列的蓝牙调整功率的话,1dBm会增加多少电流功耗?

网友A:
手册20章节20.4表格给出了不同发射功率下的参考值,每增加1dbm的功耗非固定值,以实测结果为准。

网友B:
1dBm的功率增加对于CH59系列蓝牙模块来说,通常会导致电流功耗增加约10%左右。具体数值还需参考模块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