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6Q71 GPIO 问题

楼主(2025-04-11):
我正在使用一个PIC18F46Q71,其中一个GPIO输出引脚没有反应。这是我第一次使用PIC18设备,我通常使用PIC16。引脚是RA7,由代码控制,不是外设模块。TQFP-44封装的引脚30。在将输出锁存器设置为高电平后,它始终是低电平。奇怪的是,它的电压会漂移一些,从几毫伏到200毫伏左右。

网友A:
楼主,您好,RA7默认是连接外部晶振的,如果你想将它作为GPIO口使用,您需要修改相应的配置字

网友B:
你是用什么开发的,试试MCC可以轻松配置这个IO。

网友C:
这是配置字的问题。
默认情况下,配置字的config1的FEXTOSC=111,也就是说默认情况下系统时钟可以选择高于8MHz的外部时钟,RA7会被强制作为CLKIN使用。
解决办法是把外部时钟关掉,这个配置在config_bits在源文件的写法是 ’#pragma FEXTOSC=ECH', 把它改成’#pragma FEXTOSC=OFF'。这时候,RA7会被当成GPIO使用

网友D:
RA7 引脚在 PIC18F46Q71 中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它通常被设计为 MCLR。如果没有正确配置它的功能,它可能会影响正常的 GPIO 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