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关于risc-v可不可以用jlink烧录?

楼主(2025-04-15):
现在的jlink很强大的,但好像不能烧录risc-v是吧

网友A:
jlink能否烧录, 跟内核是ARM还是RISC-V没有关系, 要看基于risc-v内核的MCU支不支持SWD或者JTAG接口, 如果支持的话,jlink肯定可以下载,
如果下载失败就是jlink硬件版本或者驱动版本太低,需要升级一下

网友B(2025-07-23):
要看jlink支不支持你的型号,开玩笑 不然都支持jlink还迭代那么多版本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