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关于APT32说支持SWD,是不是可以用jlink烧录?

楼主(2025-04-16):
我看APT32属于risc-v,那么请问它说支持SWD是不是可以用jlink/daplink烧录呀

网友A(2025-07-23):
这个也要看jlink自己兼不兼容的你的芯片

网友B(2025-09-02):
需工具支持 RISC-V 扩展才能兼容

网友C:
risc-v 用的两线调试接口大都是 cJTAG,,不是SWD

网友D:
是的,APT32支持SWD调试接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要看jlink自己兼不兼容的你的芯片

是的要看jlink自己支持不支持!!

网友F(2025-10-20):
通常情况下,如果APT32的SWD接口规范与J-Link或DAP-Link兼容

网友G:
一般来说,如果APT32的SWD接口与J-Link或DAP-Link的接口兼容

网友H:
老哥 daplink是arm的开源项目 你说能不能烧risc-v的内核?

网友I:
烧录工具支持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