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PIC单片机,MPLAB编译

楼主(2025-04-10):
我打开了多个文件代码,我怎么编译自己想要编译的那个呀

网友A:
让你想要编译的那个作为激活工程。编译它

网友A:
或者关闭其他的工程,单独运行你要编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者关闭其他的工程,单独运行你要编译。

如果我只是编译一个文件,是否可以?

网友C(2025-08-29):
PIC 单片机用 MPLAB 编译的流程:安装 MPLAB X IDE,新建项目选对应 PIC 型号;编写 C 或汇编代码,调用 XC 编译器;配置芯片熔丝位(如时钟、复位设置);编译生成 hex 文件,检查错误;通过编程器下载到单片机,结合调试仿真调试。支持断点、变量监控,方便排查代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