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有相关的模拟器来开发吗?

楼主(2025-04-19):
RISC-V有相关的模拟器来开发吗?就类似于Proteus这种模拟器

网友A(2025-06-11):
这个貌似没有,要看看proteus最后支不支持咯

网友B:
貌似还没有听说proteus里面有,貌似只有51 和arm

网友C:
Edgy RISC-V可以了解一下,貌似只能做简单的IO模拟。

网友D(2025-08-27):
貌似只有简单的EDA做仿真 实际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E:
除了QEMU,还有Spike模拟器,它是RISC-V官方提供的

网友F:
QEMU和Spike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G(2025-09-26):
引用 网友C:
Edgy RISC-V可以了解一下,貌似只能做简单的IO模拟。

这个貌似很简易的仿真吧,和protuse不能比

网友H:
官方支持的QEMU、高性能的Spike,以及用于嵌入式开发的Renode等,生态丰富。

网友I:
是的,RISC-V有模拟器

网友J:
RISC-V模拟器的种类和功能在不断增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貌似只有简单的EDA做仿真 实际意义不是很大

是的 还是要实际调试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貌似还没有听说proteus里面有,貌似只有51 和arm

是的我也没听说支持risv内核的

网友I:
比如Spike模拟器

网友L(2025-10-28):
还有Spike模拟器

网友M:
好像只有51 和arm

网友N:
没有听说过,坐等有大神回复

网友O:
是的,除了QEMU之外,还有Spike模拟器

网友P(2025-12-07):
貌似QEMU 支持主流 RISC-V 内核全功能模拟,Spike 是官方参考模拟器,还有 NEMU、Renode 等,可调试指令执行、验证程序逻辑,适配从 MCU 到服务器级 RISC-V 架构的开发与测试场景。

网友Q:
RISC-V确实有一些模拟器,比如Spike模拟器

网友R:
比如Spike模拟器,可以用于开发和测试。

网友S:
除了QEMU,还有Spike模拟器

网友T:
引用 网友I:
是的,RISC-V有模拟器

什么软件说一下,让大家都学习一下

网友A(2026-01-28):
引用 网友E:
除了QEMU,还有Spike模拟器,它是RISC-V官方提供的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网友U(2026-05-12):
RISC-V确实有一些模拟器,比如Spike模拟器,它是RISC-V官方提供的,可以用来模拟RISC-V指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