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在Atmel studio中device tool->security->set后如何清除security bit?

楼主(2025-04-11):
问题如题所述,现在片子被锁无法烧写程序,希望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A:
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安全位?有没有Reset

网友B:
进入Device Programming界面:打开Atmel Studio,在菜单栏选择Tools → Device Programming,进入编程工具界面。

网友C:
确保已正确选择目标芯片型号(如SAMD20系列)及编程接口(如J-Link、EDBG等)。

网友D:
在Device Programming界面中,导航至Security选项卡。通常会有一个Clear Security Bit或Erase Security的按钮,点击该按钮以清除security bit。

网友E:
若未直接显示清除选项,可尝试擦除芯片:在Memories选项卡下选择Erase操作,擦除整个芯片(包括安全位)。

网友F:
使用J-Link的特殊功能:若通过J-Link编程,在进入Device Programming界面时,J-Link可能会弹出对话框询问是否清除security bit,选择Yes即可。

网友G:
清除security bit后,尝试重新烧写程序。若能正常烧写,则表明security bit已成功清除。

网友H:
清除security bit或擦除芯片会清除所有内部数据,包括程序和配置,操作前请确保已备份重要数据。

网友I:
芯片型号差异,不同Atmel芯片(如AVR、SAM等)的security bit清除方法可能略有不同,建议查阅对应芯片的《数据手册》或《编程指南》。

网友J:
若使用J-Link编程,需确保J-Link驱动和固件版本为最新,以避免兼容性问题。

网友K:
未弹出清除对话框,若J-Link未弹出清除security bit的对话框,可在Device Programming界面的Security选项卡下手动查找清除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