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调试程序,发现跳不出一个关于晶振的程序

楼主(2025-04-11):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6-9-14 16:19 上传

调试程序时,程序停留在这段程序中,不知道怎么回事,单片机型号为PIC24系列,外置晶振8M,起振电容为22PF,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晶振的起振电容选小了,8M的晶振起振电容22PF可能不够,一般建议30PF以上试试

网友B:
程序里有没有配置好晶振启动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C:
检查一下单片机的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D:
检查一下晶振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
程序停留在晶振启动代码段,是不是晶振没起振

网友F(2025-08-29):
调试时跳不出晶振相关程序,可能是晶振未起振,程序卡在等待振荡稳定的循环里;或晶振参数配置错误,如频率、负载电容值不匹配;也可能是硬件问题,如晶振虚焊、负载电容不当。可换晶振、检查焊接,或临时用内部时钟替代测试,定位是否硬件导致。

网友G:
调试晶振相关程序卡壳,先查硬件:测晶振两端电压,看是否起振;检查电容匹配、焊接是否虚焊。再查软件:确认晶振频率配置是否正确,启动时间设置是否足够,是否误设外部时钟源。可替换晶振或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定位是硬件故障还是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