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 定时器1时钟外部输入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25-04-11):
T1CK是在SOSCI脚上的
是不是必须为32K的晶振? 单片机主振荡器用内部时钟源 这样搭配可以吗?

用途是定时器在休眠状态里持续运行 然后定时唤醒

网友A:
只要满足定时器的时钟输入要求就行

网友B:
定时器1的时钟外部输入不一定非要是32K晶振

网友C:
查看一下单片机的数据手册,里面会有定时器1时钟外部输入的具体要求

网友D:
可以尝试用不同频率的晶振给定时器1提供时钟,通过实验来验证哪种配置更适合你的定时唤醒需求

网友E:
要确保晶振频率和定时器的配置匹配

网友:
可以的,外部可以不用接晶振。

网友F:
T1CK是定时器1的外部时钟输入引脚,而SOSCI是辅助振荡器(SOSC)的输入引脚。两者并非同一引脚,但可能在某些封装中物理位置相邻或存在复用功能。需查阅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确认引脚复用情况。

网友G:
若需使用SOSC作为定时器1的时钟源,需通过配置寄存器(如T1CON)将时钟源选择为SOSC(32.768kHz),而非直接使用T1CK引脚。

网友H:
PIC24的定时器1支持外部时钟输入,但具体频率范围需参考数据手册(通常为直流至几十MHz,但需避免超出芯片的最高输入频率限制)

网友I:
外部时钟信号需符合单片机的逻辑电平标准(通常为TTL或CMOS电平)。

网友J:
时钟信号应具有稳定的占空比和较低的抖动,以确保定时精度。

网友K:
T1CK引脚可以接受任意频率的外部时钟信号,不局限于32.768kHz。32.768kHz晶振通常用于RTC(实时时钟)或低功耗应用,但定时器1的外部时钟源选择是灵活的。

网友L:
若需使用SOSC作为时钟源,SOSC模块通常固定使用32.768kHz晶振,但这是SOSC模块的限制,而非定时器1的限制。

网友M:
单片机主振荡器使用内部时钟源(如FRC、LPRC等),而定时器1使用外部时钟源(通过T1CK引脚输入)是完全可行的配置。这种搭配方式常见于需要独立于主系统时钟的定时功能。

网友N:
配置主振荡器为内部时钟源(如FRC)。配置定时器1的时钟源为外部时钟(通过T1CON寄存器的TCS位设置)。确保外部时钟信号正确连接到T1CK引脚。

网友O:
定时器1在休眠模式下运行,PIC24的定时器1支持在休眠模式下继续运行(需配置TSIDL位为0,禁止空闲模式下停止定时器)。

网友P(2025-07-09):
需注意信号电平匹配,确保脉冲宽度和周期符合芯片规格要求。

网友Q(2025-11-24):
PIC24 定时器 1 外部时钟输入需满足这些要求:首先,输入信号需符合 MCU 电压范围(VIL/VIH),避免过压损坏引脚;其次,信号需为干净的方波 / 脉冲,上升 / 下降沿陡峭,减少噪声干扰;再者,频率需在定时器 1 支持范围内(通常最高达 MCU 指令时钟的 1/2);最后,需配置对应引脚为外部时钟输入模式,确保引脚无其他功能冲突,且做好硬件滤波与阻抗匹配。

网友R(2026-02-02):
PIC24 定时器 1 外部时钟输入需满足:仅 T1CK 引脚输入,电平匹配 MCU 供电,频率≤1/2 指令时钟;需施密特触发整形,建议串 22Ω 限流 + 100nF 滤波;边沿触发可配,禁止浮空,需外部上 / 下拉;避免高频噪声,布线短且远离功率线,保证信号稳定采样。

网友S:
PIC24 定时器 1(Timer1)的外部时钟输入需满足引脚配置、电气特性、时序参数、模式设置及硬件设计等要求

网友S:
核心是保证信号符合电压范围、脉宽 / 周期达标、同步 / 异步模式适配,同时做好引脚与抗干扰设计。

网友T:
PIC24 定时器 1(Timer1)的外部时钟输入(T1CK)有明确的电气、时序、硬件与软件配置要求

网友U:
PIC24 定时器 1 外部时钟输入需满足:输入信号频率≤器件主频 1/4,电平匹配 VDD 范围(CMOS/TTL 兼容);需串 10kΩ 限流电阻防过流,信号上升 / 下降沿≤10ns 避免触发误判;推荐单端输入模式,且输入引脚需配置为数字模式(禁用模拟功能),高频输入需加 0.1μF 滤波电容减少噪声干扰。
总结
核心要求:频率≤主频 1/4、电平匹配、边沿时间≤10ns;
硬件需加限流电阻 + 滤波电容,引脚禁用模拟功能。

网友V(2026-03-19):
输入信号需为TTL/CMOS 电平,频率≤器件主频 1/4;需接专用 T1CK 引脚,配置寄存器将时钟源设为外部模式;信号占空比建议 30%-70%,边沿触发(上升 / 下降沿可选);需加 10k 上拉 / 下拉电阻抗干扰,且避免高频噪声,必要时串 RC 滤波电路,防止误触发。
总结
电气特性:TTL/CMOS 电平,频率≤主频 1/4,占空比 30%-70%;
硬件配置:专用引脚 + 上下拉电阻 + RC 滤波,寄存器设外部时钟源。

网友W:
PIC24 定时器 1 外部时钟输入核心要求:
电平兼容:输入信号需匹配 VDD 范围(如 3.3V 器件为 0-3.3V),CMOS/TTL 电平均可,避免过压损坏引脚;
频率限制:最高不超过器件主频 1/4(如 80MHz 主频下≤20MHz),过低易触发采样误差;
信号质量:需加施密特触发或 RC 滤波,抑制毛刺,占空比建议 30%-70%,确保边沿检测稳定;
引脚配置:需将 T1CK 引脚设为数字输入,禁用上拉 / 下拉 resistor(按需选择)。
总结
外部时钟需匹配电平、频率范围,保障信号质量;
正确配置引脚模式,避免硬件损坏和采样误差。

网友X:
不是必须的,但32KHz晶振是推荐的,因为它能提供稳定的时钟源,保证定时器的准确性。

网友Y:
PIC24 定时器 1 外部时钟需从 T1CK 引脚输入。信号须为 方波、边沿陡峭,满足 VIL/VIH 电平。同步模式下脉宽≥0.5Tcy,异步模式高低电平≥30ns、周期≥60ns。频率一般不超 Fcy/2。引脚设为输入,禁用复用功能,建议 22Ω+100nF 滤波,远离干扰源。

网友Z:
PIC24定时器1接受外部输入时钟时,要求输入频率稳定,且信号电平符合单片机IO口逻辑电平要求。

网友AA:
PIC24 系列的 Timer1 外部时钟(T1CK 引脚)输入主要有 电气、时序、引脚配置 三大类要求

网友AB:
要求外部时钟频率在定时器支持的范围内,且波形要稳定,最好接近矩形波。

网友AC:
确保输入时钟频率稳定,信号电平适应单片机IO,可能需使用时钟分频器和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AD(2026-04-30):
PIC24 定时器 1 外部时钟输入要求:频率≤12.5MHz、高 / 低电平≥1 个系统时钟周期、幅值满足 VIH/VIL、无毛刺;需配置 T1CK 引脚、使能外部时钟源(T1CS=1)、同步 / 异步模式(T1SYNC),异步模式下可休眠计数,同步模式需匹配系统时钟,避免计数错误。

网友AE:
PIC24 Timer1 外部时钟输入需严格满足电平、频率与信号质量要求。
电平:匹配 VDD(3.3V 器件为 0~3.3V),CMOS/TTL 兼容,避免过压。
频率:最高不超过器件主频 1/4,同步模式满足 Tcy 要求,异步模式最小周期 60ns。
信号:占空比 30%~70%,边沿陡峭,高频加 0.1μF 滤波与施密特触发。
引脚:T1CK 设为数字输入,禁用模拟功能,按需关闭上 / 下拉。

网友:
SOSCI 脚上的 T1CK 不是必须 32K 晶振;
单片机主振荡用内部时钟,SOSCI 外接 32K 给定时器 / 看门狗 / RTC 单独用,完全可以、常规合法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