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降低PIC24在空闲期的功耗?

楼主(2025-04-11):
需要代码在期间运行,把PIC24电流降低到几百微安,
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网友A:
空闲时MCU进入休眠模式,需要处理任务时才唤醒。

网友B:
如果无需外设持续工作,优先使用 Sleep模式;若需外设(如UART、定时器)运行,选择 Idle模式。

网友B:
降低主时钟频率:功耗与频率成正比,通过配置分频器降低系统时钟(如从32MHz降至1MHz)。

关闭未用时钟源:禁用未使用的外设时钟(如关闭未用的SPI、I2C模块时钟)。

使用内部低功耗振荡器:
切换到低功耗内部振荡器(如FRC,频率通常为8MHz或更低)代替外部高频晶振。

网友B:
关闭未使用的外设
禁用外设模块:通过寄存器关闭ADC、PWM、定时器等未使用的外设。

配置I/O引脚为输出低电平:
避免浮空输入引脚消耗电流,未使用的引脚设为输出并置低。

网友B:
降低核心电压
若支持动态电压调节(如PIC24FJ系列),降低工作电压(如从3.3V降至2.5V)可显著降低功耗。

网友B:
启用代码优化
快速进入低功耗模式:在空闲循环中直接调用省电指令(如PWRSAV #0进入Idle模式)。

避免频繁唤醒:延长唤醒间隔以减少动态功耗。

网友C:
硬件优化
去耦电容:在电源引脚添加0.1μF电容滤除噪声。

断开调试接口:编程完成后断开编程器(如ICD4),避免调试电路漏电。

选择低功耗LDO:使用高效率稳压电源(如TPS7A系列)。

网友C:
监控与验证
测量电流:使用万用表或电流探头验证实际功耗(目标可能为μA级)。

Datasheet参考:查阅PIC24具体型号的电气特性章节(如Section 30 in PIC24FJ128GA010)。

网友D(2025-08-29):
降低 PIC24 空闲期功耗:启用休眠模式(如 IDLE 模式),关闭未用外设时钟;降低系统时钟频率或切换至内部低速振荡器;配置 I/O 为输入以减少漏电流;关闭 ADC、比较器等模块电源;使用唤醒中断替代轮询,仅必要时激活 CPU,可显著降低空闲功耗。

网友E:
降低 PIC24 空闲期功耗可采用以下方法:进入低功耗模式(如 Idle 模式),关闭 unused 外设时钟(ADC、定时器等),降低系统时钟频率,关闭未用 I/O 引脚的驱动,启用休眠模式并合理设置唤醒源,减少不必要的中断。通过软件配置寄存器实现这些操作,显著降低静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