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 有关PIC18 浮点误差

楼主(2025-04-11):
请教 有关PIC18 浮点误差最近用PICC 9.66 ,
  设为  long  double  xx
         u32   yy;
           xx=0.12345678;
          xx*=100000000;
         yy=(u32) xx;

   然后 显示yy  ,发现等于  12345732  ,与原来的数有 百万分之 3的误差,请问 这是为何呢?  编译中 已用32bit的浮点

网友A:
是不是浮点数的表示范围超出了32位浮点数的精度范围

网友B:
在浮点数转整数时,可能会因为四舍五入或者截断导致误差

网友C:
浮点数运算本身就有精度问题

网友D:
可以尝试在其他硬件平台上运行相同的代码看看结果是否一致

网友E:
可以尝试用更高精度的数据类型来存储中间结果

网友F:
yy也定义成浮点吧,类型一致。然后结果如何?

网友G:
你这四舍五入了?应该向高精度的强制转换。

网友H:
PIC18 系列微控制器并没有硬件浮点单元(FPU),这意味着所有的浮点运算都需要通过软件模拟进行。这会导致浮点运算相对较慢,且可能会有一些精度丢失。

网友H:
当你使用 32-bit 浮点数 时,它其实是采用了 IEEE 754 标准的单精度浮点格式(32-bit)。而当你选择 long double 类型时,它通常也是 32-bit 浮点数(除非你的编译器在某些特定平台下支持更大的浮点格式)。

网友H:
浮点数(无论是 float、double 还是 long double)是基于近似值来表示实数的,它的存储方式无法精确表示所有小数,因此会存在误差。

网友H:
long double 的精度通常为 64 位,但如果在 PICC 9.66 编译器中它实际上使用的是 32 位浮点数(单精度浮点数),那么它的精度就受限于 IEEE 754 单精度浮点数 的表示范围,能表示的有效数字最多为 7-8 位十进制数字。

网友I(2025-07-09):
PIC18 浮点误差源于计算机以二进制表示浮点数,尾数有限,导致舍入和截断误差

网友J(2025-08-27):
PIC18 系列无硬件浮点单元,浮点运算靠软件模拟,易产生误差。主要源于二进制无法精确表示部分十进制小数,以及运算过程中舍入处理。可通过扩大数值范围、用定点数替代或选择更高精度算法减少误差。

网友K:
PIC18 系列单片机浮点误差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其多采用 16 位或 32 位浮点运算(如 IEEE 754 单精度),对高精度数据表示有局限,易存截断误差;二是硬件无专用浮点单元,靠软件模拟运算,过程中会因舍入、累加产生偏差。需通过优化算法(如定点数替代)、减少运算步骤来降低误差影响。

网友L(2025-11-11):
PIC18 系列多为 8 位 MCU,浮点运算依赖软件模拟,易产生误差。因硬件无浮点单元,运算精度受位数限制(如单精度 float 有效位约 6-7 位),多次运算会累积误差。可通过定点数替代浮点、优化算法减少运算次数,或选用带硬件浮点的 PIC 型号,也可在代码中加入校准补偿来降低误差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