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供电12V,灯珠2835的,规格书如附件,如果要做成5W的总功率(灯珠数量可以调整),灯珠串...

楼主(2025-04-10):
供电12V,灯珠2835的,规格书如附件,如果要做成5W的总功率(灯珠数量可以调整),灯珠串并联如何设计更合理?只有一个IO口控制,没有多余的IO

网友A:
每串用独立的限流电阻,不然LED亮度不均

网友B:
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
散热条件如何?

CTL_RXD 逻辑高电平是多少?稳定吗?

直觉一只5551 不够。假设LED 正向电压取高限3.4V,就只能三只串联。
按照低限取2.8V,5W 驱动功率计算最大驱动电流是5W/2.8V/3 = 600mA。已经达到5551极限。
假设两只5551分别驱动两组 2.5W的 LED 模块。 这样似乎靠谱。
每只LED 的极限功率0.4W, 2.5W/3/0.4 = 2.08串。 只好选3串组成一个 2.5W LED模块,

5551 的 HFE 不同,根据后缀最低的仅20倍。如果是20,则驱动基极电流响应30mA ,可能MCU 的单个 GPIO 都做不到,也许并联几个才行,所以可能在驱动电路中还得加一个三极管做电流放大。

综上所述,结论不推荐使用三极管,推荐使用MOSFET 驱动。比如SI2302。价格与5551差不多,但仅需要一只。LED 可以做成5串。省三只LED。不过五串LED 都应该分别加限流电阻,没必要卷电阻。这样可靠性比单个限流好,LED的寿命和电阻寿命都会长些。电阻选5只1W 30Ω 2512封装

5W LED 堆在一起互相取暖会互相残杀。需要给LED 和限流电阻做好散热工作。

这里没考虑散热质量成本

网友C:
找5W类的恒流灯珠控制芯片,一个IOen 正好,

网友D:
整个恒流芯片,电压12V,电流调整到410MA,功率就5W了,灯珠3v尽量多些,不要让每个灯珠电流超过额定值

网友E:
R8能承受这么大功率?

网友E:
Q3要用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