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稳定+低延迟?深度解析工业级PLC无线以太网方案

楼主(2025-04-10):
在实际系统中,车间里分布多台PLC,需要用上位机软件集中控制。通常所有设备距离在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用户会选择以太网方式是因为传输速度有保障,而选择无线以太网方案是因为不想开挖电缆沟,或者布线不方便,不但施工麻烦也会徒增成本。这里所介绍的无线以太网方案通信距离从几米到1公里,与布线施工的成本(材料、人工、时间)进行综合比较的话,无线以太网是更为经济和实施简便的组网通讯方案。
西门子1200通过S7协议访问200Smart,别提多简单。只需要简单的配置就可以完成相互之间的数据转发,从而实现无线S7通讯。
一、方案概述
本方案以西门子S7-1200和S7-200SMART PLC为例,在S7专用协议下实现无线以太网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西门子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用户无需更改程序。
二、测试设备与参数
l 西门子PLC型号:S7-1200 × 1台
l 西门子PLC型号:S7-200Smart× 1台
l 达泰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 × 2块
l 主从关系:1主1从
l 通讯接口:RJ45接口
l 供电:12-24VDC
l 通讯协议:S7协议
l 传输距离:100米,1KM
三、接线方式
1.S7-1200 PLC与DTD418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PLC的RJ45接口。
2.S7-200SMART PLC与DTD418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200SMART的RJ45接口。
四、S7-1200PLC参数配置
1.配置S7-1200
2.1200PLC的IP地址设置,添加新子网PN/IE-1
3.选择S7连接
4. Main程序的编写
在通讯里面,将PUT和GET指令拖入程序里面,建立数据块
5. 主站程序简单设定
1211(I0.0-I0.7)发送给 SR20(Q0.0-Q0.7)
接收 SR20(I0.0-I0.7)到 1211(Q0.0-Q0.7)
6. 写入程序
五、S7-200SMART PLC参数设置
1. SMART不需要做相应程序,只需要把IP地址设置好
六、测试方法
2台PLC分别通过以太网线连接达泰DTD418MB无线通讯终端,将天线接好以后,给DTD418MB和PLC供电,我们可以给1号PLC的I点输入信号,我们会发现对应的2号PLC的Q点就有输出信号。同样的操作我们可以给2号PLC的I点输入信号,我们会发现对应的1号PLC的Q点就有输出信号。2台PLC之间是通过达泰DTD418MB无线传输完成数据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