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AVGT7】请问AT32有支持什么方式的数据加密吗?

楼主(2025-04-10):
项目相关,需要对AT32的串口数据进行加密,各位大佬有做过这方面的吗?初步了解是想使用ASE加密,AI好像说要有个库支持,AT32F403AVGT7有支持吗?还是说加密通过纯软件实现,感觉计算量好大啊。

网友A:
可以考虑用运算量小的加密算法,譬如 speck

网友B:
atmel有些单片机支持硬件跑aes,这种做加密就很方便,你可以看看新盘手册,有没有说什么加密方式的

网友C:
帮你在网上查了一下:

具体情况,你可以直接咨询雅特力的FAE,这样效率比较快

网友D:
问个题外话AT32F407VGT7能跟STM32F407VGT6进行pin to pin替代的么?

网友E:
1.双芯片通讯

网友E:
2.用加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