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 IDE 编译后出现错误2

楼主(2025-04-10):
用L475 IoT 开发一个 AWS 项目,编译后出现如下错误:

make[1]: *** [vendors/st/stm32l475_discovery/BSP/B-L475E-IOT01/subdir.mk:39: vendors/st/stm32l475_discovery/BSP/B-L475E-IOT01/stm32l475e_iot01.o] Error 2

make: *** [makefile:69: all

没找到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查看编译输出日志。

网友B:
BSP 代码可能未正确配置或与项目不兼容。

网友C:
检查头文件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D:
编译器可能未正确配置。

网友E:
AWS 的网络、认证等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F:
建议更新 BSP 到最新版本。

网友G:
Makefile 的依赖关系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H:
AWS SDK 的配置或版本可能不兼容。

网友I:
检查是否启用了大数组或动态内存分配,并优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