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设置断点时提示::Breakpoint installation failed: unmatched quote

楼主(2025-04-11):
用Nucleo-F429编写程序

设置断点时遇到问题。在任何代码中设置断点,无论是 main.c 还是库,它都会提示“Breakpoint installation failed: unmatched quote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ST-Link未正确连接,或设备未被识别。

网友B:
检查 ST-Link 与 Nucleo-F429 的连接,Nucleo 板上的电源指示灯是否亮起。

网友C:
Nucleo 板的启动模式可能配置错误,导致无法进入调试模式。

网友D:
代码中可能存在语法错误,建议重新编译项目。

网友E:
如果使用外部调试器,更新调试器固件。

网友F:
建议重新安装 STM32Cube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