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 中硬件初始化结束后,程序会崩溃。

楼主(2025-04-11):
STM32CubeIDE 中创建项目,编写程序,使用st cubemx中的FreeRTOS,可以正常编译并下载程序。在 main() 中硬件初始化结束后,程序会崩溃。

出于测试目的,我将 STM32CubeIDE 的 .elf 文件替换为之前项目中 TrueSTUDIO 中的文件,并也烧录。同样会崩溃。

我猜这可能时设置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FreeRTOS 堆栈或堆大小不足导致的。

网友A:
时钟配置错误,检查时钟配置。

网友B:
检查 FreeRTOS 的堆栈和堆大小配置。

网友C:
在 STM32CubeMX 中,检查中断优先级分组,使SysTick 中断优先级高于其他中断。

网友D:
配置中断优先级分组,避免优先级冲突。

网友E:
可能时钟配置不正确,SysTick 定时器被占用。

网友F:
检查外设初始化代码,禁用不必要的外设时钟。

网友A:
也可能是中断优先级配置错误。

网友G:
可能是SysTick 定时器被其他外设或中断占用,导致 FreeRTOS 无法正常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