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2在地址“0x1fffca82”处没有可用的debug信息

楼主(2025-04-11):
在STM32F072-EVAL 开发板中编写程序,完成功能开发。
在我自己做的 PCB 上写入相同的程序测试时仿真程序出现错误提示 在地址“0x1fffca82”处没有可用的debug信息。
自己做的电路板与开发版在引脚使用上时完全一样的。

网友A:
选项字节配置错误如启用了 Level 1 或 Level 2 读保护,可能导致调试功能被禁用。

网友B:
重置选项字节。

网友C:
可能是电源噪声或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D:
可能是调试接口的电阻、电容或上拉、下拉配置不正确。

网友E:
如果程序烧录时未正确配置选项字节,可能导致调试功能被禁用。

网友F:
检查复位电路是否能够正确拉低 NRST 引脚,使芯片能够正常复位。

网友G:
重新连接调试器,或者换调试器或 USB 线。

网友H:
用最新版本的 STM32CubeProgrammer 工具,更新调试器固件。

网友I:
重新烧录程序,选择正确的选项字节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