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oc 文件中数百个重复的链接文件

楼主(2025-04-11):
.ioc 文件中会将许多链接文件放入项目中,比如源代码树中已有的文件。这会导致数百个重复的链接文件。
怎样配置能防止重复呢?

网友A:
用 STM32CubeMX 的“覆盖模式”,每次重新生成代码时,STM32CubeMX 会自动删除旧文件,避免重复。

网友B:
手动管理项目文件,避免在 IDE 中直接修改 STM32CubeMX 生成的文件,以免被覆盖。

网友C:
用 CMake管理项目,完全控制源文件的引用,避免重复。

网友D:
检查 .ioc 文件的配置,检查是否启用了不必要的外设或中间件。

网友E:
定期检查项目中的文件,删除不再使用的源文件和链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