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FreeRTOS长时间运行6小时后停止工作

楼主(2025-04-11):
用STM32f407 进行开发,在 STM32CubeIDE中配置 FreeRTOS (10.0.1) 和 LWIP (2.0.3)。启用一个计时器,实现LED 闪烁并打印计数值。将 _write 重定向到 TIM。

在 debug 中,用 SWV、trace和故障分析器。407一直运行,未启用睡眠。电路板工作了几个小时 (>6)后 LED 不再闪烁。从 PC 执行 ping操作没有响应。

点击复位和运行,都没有响应。只能断电后重新上电。

在此之前,多次测试 FreeRTOS和 LWIP 配合使用,总是在几个小时内死机。

网友A:
可能是内存泄漏或堆栈溢出导致的吧。

网友B:
LWIP 的网络中断优先级可能与 FreeRTOS 的关键中断冲突。

网友C:
检查 FreeRTOS 的 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和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LWIP 的网络栈配置不当引起的?

网友E:
FreeRTOS 和 LWIP 的中断优先级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系统进入死锁或优先级反转。

网友F:
LWIP 的网络任务可能占用了过多的 CPU 资源,导致其他任务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G:
看门狗未启用或复位机制失效导致的?

网友H:
软件看门狗可能未正确配置,或者被任务阻塞导致未能及时喂狗。

网友I:
可能是存在什么硬件故障吧,检查一下。

网友J:
电源不稳定可能导致系统复位失败。

网友K:
如果 _write 重定向到 TIM 的实现有问题如阻塞或死循环,可能导致系统死机。

网友L:
检查 LWIP 的 pbuf 内存池配置是否足够,并监控内存分配情况。使用调试工具查看是否有内存泄漏或堆栈溢出。

网友M:
启用独立看门狗。

网友N:
检查是否有任务长时间占用 CPU 或进入阻塞状态。

网友O:
建议限制 LWIP 的网络任务优先级,避免其占用过多 CPU 时间。

网友P:
检查电路板的电源模块是否稳定,是否需要增加散热措施。

网友Q:
检查 _write 重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