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0] 为什么开了GPIO中断却一直没反应?

楼主(2025-04-11):
是我配置错了触发方式,还是NVIC根本没开?

网友A:
如果有OS也可能是被占用了。

网友B:
试试改成上升沿,能不能触发?

网友C:
我有次忘记清标志位,下一次不触发。

网友D:
看一下是不是别的地方屏蔽中断了?

网友E:
有时候优先级太低也收不到。

网友F:
可能EXTI没配对,口线对不上。

网友G:
触发条件是不是设错成高电平了?

网友H:
检查下NVIC有没有打开对应中断。

网友I:
IO口别忘了设成输入模式。

楼主:
ST的库默认没启用某些EXTI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