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多个定时器一起用会不会打架?

楼主(2025-04-11):
是不是得特别注意哪个先启用,哪个优先级高?

网友A:
多个TIM开一起,最好分组调。

网友B:
我试着用TIM组合搞个输出翻转,还挺准。

网友C:
多用点中断标志位判断状态。

网友D:
看看Cube里有没有冲突提示。

楼主:
TIM1/8要小心,带高级功能容易出事。

网友E:
会,如果用同一个时钟源。

网友F:
看看是不是预分频没配对。

网友G:
我试过两个TIM控制不同任务,还行。

网友H:
有些TIM不能同时开PWM和中断。

网友I:
优先级配错就容易互相卡。

网友J:
不会,手册明确写了,每个定时器都是独立存在的

网友K:
在STM32中,多个定时器同时使用通常不会“打架”,但需要正确配置和管理资源,以避免冲突或意外行为。

网友K:
STM32的定时器是独立的硬件模块,每个定时器有自己的计数器、寄存器和中断。不同定时器可以同时运行,互不干扰。

网友K:
每个定时器可以独立配置时钟源,互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