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中断函数里能不能调HAL库函数?

楼主(2025-04-11):
会不会卡在阻塞那里导致系统整个卡住?

网友A:
我现在中断里就改变量,稳定多了。

网友B:
某些库函数里面还会关中断,小心嵌套。

网友C:
有OS的情况更不能乱调库函数。

楼主:
建议写个简易消息队列代替复杂逻辑。

网友D:
比如__HAL_TIM_CLEAR_IT就可以用。

网友E:
能用,但别用阻塞的那种。

网友F:
HAL_Delay绝对不能调,死等。

网友G:
我在中断里用HAL_UART_Transmit结果卡死。

网友H:
最好只设标志位,主循环处理。

网友I:
调函数可以,但要非常轻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