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低功耗唤醒总失败,是不是时钟没弄好?

楼主(2025-04-11):
我stop模式下总起不来,跟RTC的时钟源有关系吗?

网友A:
我加了个串口打印,才发现根本没进中断。

网友B:
LSE不稳定也会失败,尤其刚上电。

楼主:
我有次外部中断脚根本没拉上去。

网友C:
有时候需要软件重新初始化时钟。

网友D:
看是不是主电压太低了,没唤醒成功。

网友E:
有可能,看唤醒源用的是哪个时钟。

网友F:
MSI和LSI状态不对就唤不醒。

网友G:
CubeMX默认没开唤醒中断,要注意。

网友H:
RTC时钟没配对,肯定不行。

网友I:
STOP模式下来有时得手动恢复时钟。

网友J:
在STM32L4的STOP模式下唤醒失败,时钟配置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尤其是RTC时钟源的配置可能直接影响唤醒功能。

网友K:
LSE或LSI可能未正确启用。

网友L:
RTC时钟源未在STOP模式前启用,否则RTC唤醒功能将失效。

网友M:
中断和标志位问题,RTC唤醒中断未正确使能或者唤醒标志位未清除,

网友N:
PWR_CR寄存器配置错误或者唤醒引脚配置错误?

网友O: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过低,可能导致RTC时钟源无法正常工作,从而影响唤醒功能。

网友P:
如果RTC唤醒中断服务例程中存在错误,可能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唤醒。

网友Q:
外部电磁干扰可能影响唤醒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