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O复用功能冲突了该怎么选?

楼主(2025-04-11):
同一个口既能当PWM又能SPI,这种情况该咋取舍?

网友A:
我后来硬加个IO扩展,省事了。

楼主:
优先选时序要求高的,别反了。

网友B:
CubeMX里换来换去还挺方便的。

网友C:
你用的是哪种封装?QFN容易撞。

网友D:
用大一点的型号,脚多些好分配。

网友E:
看谁是主要功能,舍弃一个。

网友F:
SPI和PWM我只能选一个,纠结死了。

网友G:
能不能换个脚复用别的功能?

网友H:
看看AF表,有些功能能跳脚。

网友I:
实在不行就模拟一个出来。

网友J:
冲突了还能有啥办法,只能舍弃一个呗!如果不是同时使用,可以在连接上用开关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