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话说,关于KF32的芯片,有没有OTA方案?

楼主(2025-04-13):
话说,关于KF32的芯片,有没有OTA方案?比如说用网络或者用什么的,这种有方案吗?官方

网友A:
OTA就是自己外挂一个物联网模块就可以了啊

网友B:
OTA需要设备具备联网功能,可以加一个4G模块。

网友C:
KF32芯片的OTA方案确实存在,可以通过无线网络进行固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