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关于KF32的烧录,256KB的大小固件多久能烧录完成?

楼主(2025-04-13):
关于KF32的烧录,256KB的大小固件多久能烧录完成?

网友A:
烧录时间与烧录设备、接口和协议有关,使用KF32烧录器DPI接口烧录256K大概需要8秒左右

网友B:
一般来说,256KB的固件烧录时间不会太长,可能在几分钟内完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256KB的固件烧录时间不会太长,可能在几分钟内完成。

几分钟?

网友C:
烧录时间取决于烧录器的速度和固件的传输速率。一般情况下,256KB的固件烧录时间可能在几秒钟到几分钟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