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咋回事,这么卡,有啥方法解决吗

楼主(2025-04-11):
半天了,启动不了。。。

楼主:
是需要升级这个内核吧

楼主:
果然是的,好了。

网友A:
可以尝试清理开发工具的缓存文件,有时候缓存文件过多会导致运**顿

网友B:
检查一下开发工具的设置,有些设置可能会影响性能

网友C:
是不是电脑配置太低了,运行开发工具时占用了太多内存和CPU资源

网友D:
是不是开发工具的插件太多了,有些插件可能会影响性能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重启软件,先CM更新,然后再启动MCC。不然,如果有需要下载的包,真会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