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BLDC电机选型主要看哪些参数?

楼主(2025-04-11):
BLDC选型除了电压和功率,还要看哪些参数?

网友A:
你是想看电机还是MCU啊,电机的话除了电压和功率,还有转速和扭矩等。

网友B:
BLDC电机选型时,除了电压和功率,还应考虑转速、扭矩、效率和工作制。转速决定了电机的输出速度,扭矩影响负载能力,效率关系到能耗,工作制则关系到电机的持续工作时间。

网友C:
转速,极对数,扭矩

网友D:
电压电流,扭矩、转速、角度、

网友E(2026-03-08):
该选什么电压、功率、相阻、极对数、是否霍尔、适合什么算法。

网友F:
这是MCU版块,你问电机选项?是想说BLDC电机控制应用MCU选项吧?

网友G:
如果是用于电机控制应用MCU,最好是选厂商电机控制系列的MCU芯片,更贴合实际应用。

网友H:
很多时候电机选型失败不是因为性能不够,而是因为装不进去。

网友I:
电机长期安全运行的最大输出功率,决定电机能否带动负载

网友J:
不要混淆“额定转矩”和“峰值转矩”。峰值转矩只能短时间维持,如果长期过载,电机极易烧毁。

网友K:
需与电源电压匹配,并考虑电池电压波动范围。

网友L:
动态分配的内存未释放,导致程序运行时间越长,内存占用越高。

网友M:
先计算负载需要的最大扭矩和最高转速。

网友N(2026-04-12):
一、基础电气参数,二、机械性能参数,三、控制与反馈相关,四、结构与环境参数

网友O:
1. 额定功率 / 额定转矩,2. 额定电压 & 供电类型,3. 额定转速 / 最高转速

网友P:
先确定供电电压,然后计算所需功率或转矩,最后确定目标转速。

网友Q:
效率就是用出来的功和耗费的功的比例,越高说明越省电。

网友R:
电压、电流、扭矩和转速、角度是衡量电机性能的重要参数,用于分析电机工作状态和调整控制策略。

网友S:
BLDC(无刷直流电机)选型核心就抓功率 / 扭矩、转速、电压、尺寸、驱动适配、效率 / 温升这几类关键参数

网友T:
工作电压下电机转速取决于电压、电流和电机特性。极对数影响电机磁场强度,扭矩与电流大小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