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PSOC 4000T DIY】开箱与环境搭建

楼主(2025-04-12):
<

非常感谢英飞凌与21ic联合赠送的PSOC™ 4000T Multi-Sense Kit,这是一个完整的触摸方案验证原型,包含了接触、隔空和液体等多种应用场景。

官网资料介绍:CY8CPROTO-040T-MS PSOC™ 4000T Multi-Sense Prototyping Kit
https://www.infineon.com/cms/cn/product/evaluation-boards/cy8cproto-040t-ms/#!designsupport

三块触摸模块:2按键、4按键与悬浮触控

主控板:

参数信息        CY8CPROTO-040T-MS蓝牙标准          无
电容式感应技术     按键(悬停触摸)、金属表面触摸、液位传感器
内核            ARM Cortex - M0+
器件            CY8C4046LQI-T452
系列            赛普拉斯(PSoC™)4000T 微控制器
特性            电感式感应、液位感应、悬停触摸、金属表面触摸、可扩展的引脚头,用于定制人机界面(HMI)板
编程器 / 调试器     板载 KitProg
传感器           电容式、电感式、液位传感器
软件支持          ModusToolbox

开发环境的安装从ModusToolBox工具箱开始:

在创建项目的时候,选择本次活动板卡:CY8CPROTO-040T-MS

本次体验直奔主题“触摸”,选择4按键扩展板触摸demo:

之后需要从Git上克隆项目到本地,如果遇到下载错误,可以参考英飞凌社区的帖子:
ModusToolbox URL Modifier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Code-Examples/ModusToolbox-URL-Modifier/m-p/366015#.

等待项目下载,点击小锤子图标进行编译
==============================================================================
= Build complete =
==============================================================================

Calculating memory consumption: CY8C4046LQI-T452 GCC_ARM

   ----------------------------------------------------
  | Section Name         |  Address      |  Size       |
   ----------------------------------------------------
  | .text                |  0x00000000   |  24184      |
  | .ARM.exidx           |  0x00005e78   |  8          |
  | .copy.table          |  0x00005e80   |  12         |
  | .zero.table          |  0x00005e8c   |  8          |
  | .ramVectors          |  0x20000000   |  192        |
  | .data                |  0x200000c0   |  1252       |
  | .noinit              |  0x200005a8   |  32         |
  | .bss                 |  0x200005c8   |  900        |
  | .heap                |  0x2000094c   |  4788       |
  | .stack               |  0x20001c00   |  1024       |
   ----------------------------------------------------

  Total Internal Flash (Available)          65536
  Total Internal Flash (Utilized)           25464

09:53:25 Build Finished. 0 errors, 0 warnings. (took 51s.833ms)

连接硬件

在设备->端口,查看是否有KitProg3设备

主要代码分析:通过调用cybsp_init()来初始化设备与板载外设。
cy_rslt_t cybsp_init(void)
{
    cy_rslt_t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if defined(CY_USING_HAL)
    result = cyhal_hwmgr_init();

    if (CY_RSLT_SUCCESS == result)
    {
        result = cyhal_syspm_init();
    }
    #ifdef CY_CFG_PWR_VDDA_MV
    if (CY_RSLT_SUCCESS == result)
    {
        cyhal_syspm_set_supply_voltage(CYHAL_VOLTAGE_SUPPLY_VDDA, CY_CFG_PWR_VDDA_MV);
    }
    #endif
    #endif // if defined(CY_USING_HAL)

    init_cycfg_all();

    if (CY_RSLT_SUCCESS == result)
    {
        #if defined(CYBSP_CUSTOM_SYSCLK_PM_CALLBACK)
        result = cybsp_register_custom_sysclk_pm_callback();
        #else
        result = cybsp_register_sysclk_pm_callback();
        #endif
    }

    return result;
}

代码里有初始化tuner模块,通过调用initialize_capsense_tuner()。这里应该是有一个电容触摸调试的功能。

接下来初始化电容触摸模块:
    /* Initialize MSC CAPSENSE™ */
    initialize_capsense();

    /* Measures the actual ILO frequency and compensate MSCLP wake up timers */
    Cy_CapSense_IloCompensate(&cy_capsense_context);

    /* Configure the MSCLP wake up timer as per the ACTIVE mode refresh rate */
    Cy_CapSense_ConfigureMsclpTimer(ACTIVE_MODE_TIMER, &cy_capsense_context);

之后有个for循环来根据是否在TimeOut时间内检测到触摸等分成了三个状态:ACTIVE_MODEALR_MODE (Active Low Refresh-rate ModeWOT_MODE (Wake On Touch Mode
for (;;)
    {
        switch(capsense_state)
        {
            case ACTIVE_MODE:

                Cy_CapSense_ScanAllSlots(&cy_capsense_context);

                interruptStatus = Cy_SysLib_EnterCriticalSection();

                while (Cy_CapSense_IsBusy(&cy_capsense_context))
                {
                    Cy_SysPm_CpuEnterDeepSleep();

                    Cy_SysLib_ExitCriticalSection(interruptStatus);

                    /* This is a place where all interrupt handlers will be executed */
                    interruptStatus = Cy_SysLib_EnterCriticalSection();
                }

                Cy_SysLib_ExitCriticalSection(interruptStatus);

#if ENABLE_RUN_TIME_MEASUREMENT
                active_processing_time=0;
                start_runtime_measurement();
#endif

                Cy_CapSense_ProcessAllWidgets(&cy_capsense_context);

                /* Scan, process and check the status of the all Active mode sensors */
                if(Cy_CapSense_IsAnyWidgetActive(&cy_capsense_context))
                {
                    capsense_state_timeout = ACTIVE_MODE_TIMEOUT;
                }
                else
                {
                    capsense_state_timeout--;

                    if(TIMEOUT_RESET == capsense_state_timeout)
                    {
                        capsense_state = ALR_MODE;
                        capsense_state_timeout = ALR_MODE_TIMEOUT;

                        /* Configure the MSCLP wake up timer as per the ALR mode refresh rate */
                        Cy_CapSense_ConfigureMsclpTimer(ALR_MODE_TIMER, &cy_capsense_context);
                    }
                }

#if ENABLE_RUN_TIME_MEASUREMENT
                active_processing_time=stop_runtime_measurement();
#endif

                break;
                /* End of ACTIVE_MODE */

                /* Active Low Refresh-rate Mode */
            case ALR_MODE :

                Cy_CapSense_ScanAllSlots(&cy_capsense_context);

                interruptStatus = Cy_SysLib_EnterCriticalSection();

                while (Cy_CapSense_IsBusy(&cy_capsense_context))
                {
                    Cy_SysPm_CpuEnterDeepSleep();

                    Cy_SysLib_ExitCriticalSection(interruptStatus);

                    /* This is a place where all interrupt handlers will be executed */
                    interruptStatus = Cy_SysLib_EnterCriticalSection();
                }

                Cy_SysLib_ExitCriticalSection(interruptStatus);

#if ENABLE_RUN_TIME_MEASUREMENT
                alr_processing_time=0;
                start_runtime_measurement();
#endif

                Cy_CapSense_ProcessAllWidgets(&cy_capsense_context);

                /* Scan, process and check the status of the all Active mode sensors */
                if(Cy_CapSense_IsAnyWidgetActive(&cy_capsense_context))
                {
                    capsense_state = ACTIVE_MODE;
                    capsense_state_timeout = ACTIVE_MODE_TIMEOUT;

                    /* Configure the MSCLP wake up timer as per the ACTIVE mode refresh rate */
                    Cy_CapSense_ConfigureMsclpTimer(ACTIVE_MODE_TIMER, &cy_capsense_context);
                }
                else
                {
                    capsense_state_timeout--;

                    if(TIMEOUT_RESET == capsense_state_timeout)
                    {
                        capsense_state = WOT_MODE;

                    }
                }

#if ENABLE_RUN_TIME_MEASUREMENT
                alr_processing_time=stop_runtime_measurement();
#endif

                break;
                /* End of Active-Low Refresh Rate(ALR) mode */

                /* Wake On Touch Mode */
            case WOT_MODE :

                Cy_CapSense_ScanAllLpSlots(&cy_capsense_context);

                interruptStatus = Cy_SysLib_EnterCriticalSection();

                while (Cy_CapSense_IsBusy(&cy_capsense_context))
                {
                    Cy_SysPm_CpuEnterDeepSleep();

                    Cy_SysLib_ExitCriticalSection(interruptStatus);

                    /* This is a place where all interrupt handlers will be executed */
                    interruptStatus = Cy_SysLib_EnterCriticalSection();
                }

                Cy_SysLib_ExitCriticalSection(interruptStatus);

                if (Cy_CapSense_IsAnyLpWidgetActive(&cy_capsense_context))
                {
                    capsense_state = ACTIVE_MODE;
                    capsense_state_timeout = ACTIVE_MODE_TIMEOUT;

                    /* Configure the MSCLP wake up timer as per the ACTIVE mode refresh rate */
                    Cy_CapSense_ConfigureMsclpTimer(ACTIVE_MODE_TIMER, &cy_capsense_context);
                }
                else
                {
                    capsense_state = ALR_MODE;
                    capsense_state_timeout = ALR_MODE_TIMEOUT;

                    /* Configure the MSCLP wake up timer as per the ALR mode refresh rate */
                    Cy_CapSense_ConfigureMsclpTimer(ALR_MODE_TIMER, &cy_capsense_context);
                }

                break;
                /* End of "WAKE_ON_TOUCH_MODE" */

            default:
                /**  Unknown power mode state. Unexpected situation.  **/
                CY_ASSERT(CY_ASSERT_FAILED);
                break;
        }
#if ENABLE_LED
        led_control();
#endif

#if ENABLE_TUNER
        /* Establishes synchronize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APSENSE™ Tuner tool */
        Cy_CapSense_RunTuner(&cy_capsense_context);
#endif
    }

之后根据4个按键的状态来点亮或者熄灭扩展板上的4个LED。
void led_control()
{

    if (CAPSENSE_WIDGET_INACTIVE != Cy_CapSense_IsWidgetActive(CY_CAPSENSE_BUTTON0_WDGT_ID, &cy_capsense_context))
    {
        Cy_GPIO_Write(CYBSP_KEYPAD_LED1_PORT, CYBSP_KEYPAD_LED1_NUM, CYBSP_LED_ON);
    }
    else
    {
        Cy_GPIO_Write(CYBSP_KEYPAD_LED1_PORT, CYBSP_KEYPAD_LED1_NUM, CYBSP_LED_OFF);
    }

    if (CAPSENSE_WIDGET_INACTIVE != Cy_CapSense_IsWidgetActive(CY_CAPSENSE_BUTTON1_WDGT_ID, &cy_capsense_context))
    {
        Cy_GPIO_Write(CYBSP_KEYPAD_LED2_PORT, CYBSP_KEYPAD_LED2_NUM, CYBSP_LED_ON);
    }
    else
    {
        Cy_GPIO_Write(CYBSP_KEYPAD_LED2_PORT, CYBSP_KEYPAD_LED2_NUM, CYBSP_LED_OFF);
    }

    if (CAPSENSE_WIDGET_INACTIVE != Cy_CapSense_IsWidgetActive(CY_CAPSENSE_BUTTON2_WDGT_ID, &cy_capsense_context))
    {
        Cy_GPIO_Write(CYBSP_KEYPAD_LED3_PORT, CYBSP_KEYPAD_LED3_NUM, CYBSP_LED_ON);
    }
    else
    {
        Cy_GPIO_Write(CYBSP_KEYPAD_LED3_PORT, CYBSP_KEYPAD_LED3_NUM, CYBSP_LED_OFF);
    }

    if (CAPSENSE_WIDGET_INACTIVE != Cy_CapSense_IsWidgetActive(CY_CAPSENSE_BUTTON3_WDGT_ID, &cy_capsense_context))
    {
        Cy_GPIO_Write(CYBSP_KEYPAD_LED4_PORT, CYBSP_KEYPAD_LED4_NUM, CYBSP_LED_ON);
    }
    else
    {
        Cy_GPIO_Write(CYBSP_KEYPAD_LED4_PORT, CYBSP_KEYPAD_LED4_NUM, CYBSP_LED_OFF);
    }

}

最后调试后全速运行:

看一下代码运行在PSCOC400T实物上:

整体开发感受是ModusToolbox生态非常完善,通过ToobBOx的Setup程序可以添加项目上用到的模块;通过Toolbox的IDE可以从官方GIT克隆样例程序,同时也内置了编译器、调试器等必须组件。

硬件做工配得上英飞凌全球微控制器领导者的形象,扎实,硬件布局合理,质量非常好。

下一步计划体验一下电容触摸调试模块的用法。

网友A:
s
如果ModusToolbox能支持离线就更棒了。友商的的RASC、CubeMX都可以离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