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虚拟 COM 端口打开失败

楼主(2025-04-12):
CUBEIDE 配置我板子上的 VCP 功能,虚拟 COM 端口总是打开失败。后来用 CUBEMX 再次生成项目时选择了 keil 项目,然后虚拟com口酒成功识别了。这时咋回事、呢?

网友A(2025-06-06):
这是啥原理啊?!
感觉就是重启了一下

网友B:
确认已安装ST官方提供的USB VCP驱动,并确保驱动版本与系统兼容

网友C:
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端口(COM和LPT)”下是否有对应的COM端口,若显示黄色感叹号或未知设备,需重新卸载并安装驱动

网友D:
使用完好的USB数据线,建议直接连接电脑的USB端口

网友E:
在CUBEMX中,确保USB Device Class选择为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 (CDC),并启用VCP功能

网友F:
重新烧录固件,确保代码包含USB初始化和VCP相关代码

网友G:
检查USB中断优先级设置,避免被其他中断抢占

网友H:
尝试用Keil而非CUBEIDE生成项目,部分用户反馈可解决VCP识别问题

网友I:
若使用FreeRTOS,确保USB任务调度合理,避免资源竞争

网友J:
删除现有工程,重新创建并生成代码,对比新旧工程的配置差

网友K:
检查USB设备描述符是否正确,尤其是VID/PID是否与驱动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