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片内flash 中写入数据如何避免覆盖程序

楼主(2025-04-12):
用 STM32F071VTB 。想在片内flash 中存储少量配置数据。数据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我需要能够从应用程序写入flsah。写入flash的代码已经根据应用手册写好了,想问的问题时如何避免将存储的程序代码覆盖掉。

网友A(2025-06-05):
用编译器生成map文件,看存储的情况,将存储的配置数据存在flash末端。

网友B:
这个要自己在做程序的时候把控。
坦白讲,这个模拟的EEPROM并不好用。

网友C:
Flash通常分为多个扇区或页,程序代码通常存储在起始地址

网友D:
在程序设计时,明确划分出存储配置数据、参数等的专用区域,并与代码区隔离

网友E:
通过库函数HAL_FLASH_UnlockHAL_FLASH_EraseHAL_FLASH_Program确保操作规范,避免误操作

网友F:
写入前确认目标地址在预设的数据存储区内,防止越界覆盖代码区

网友G:
根据芯片手册计算可用存储空间,确保数据写入不超过划分区域

网友H:
在写入数据前,仅解锁目标扇区,其他区域保持锁定状态,降低误操作风险

网友I:
系统启动时校验Flash中代码和数据的完整性,检测是否被意外覆盖

网友J:
写入过程中若发生错误,立即停止操作并报警,避免损坏程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