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0] SPI接好但一直没数据,是不是我哪里没开?

楼主(2025-04-12):
是不是得特别设置哪几个位才能让主从通讯跑起来啊?

楼主:
我也是这种情况,后来发现CPOL/CPHA搞反了。

网友A:
你用的是硬件SPI还是模拟的?

网友B:
要不要抓个波形看看?线有电平波动吗?

网友C:
看看 NSS 管脚配置,可能没拉低。

网友D:
主从配置搞反也会这样,注意下。

网友E:
Cube里的默认设置好像不太靠谱。

网友F:
是不是用了DMA但没开通道?

网友G:
发完数据后有没有等发送完成?

网友H:
可以先用 HAL 试,跑通后再精简。

网友I:
你试试 loopback 模式,看能不能自发自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