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感觉ADC采样值老是不准,是参考电压的问题吗?

楼主(2025-04-12):
是不是VREF不稳或者采样时间太短了才这么飘?

网友A:
我加了电容之后好多了。

楼主:
VREF最好外接个稳压源。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用了内部通道,干扰大。

网友C:
多通道轮询会互相影响,试试单通道。

网友D:
采样时间调大一点看看。

网友E:
电源抖动也会造成数值跳。

网友F:
我一般都会多次采样取平均。

网友G:
校准做了吗?有些型号需要自己调。

网友H: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了吗?

网友I:
我ADC全程用DMA搬运才稳定点。

网友J:
多采样一些ADC数据,拿出来放到excel表里分析一下变化情况,看是否可以加上滤波算法处理

网友K:
示波器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