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Cube生成的I2C初始化代码到底能不能直接跑?

楼主(2025-04-12):
为啥我照搬官方的代码,设备还是没反应啊?

网友A:
默认配置不一定适合所有设备。

网友B:
有些设备要先发地址再发寄存器。

楼主:
HAL_I2C_Mem_Write那些函数不太好用。

网友C: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看实际波形。

网友D:
我之前因为拉电阻太大,通信失败。

网友E:
时序要求高的器件得自己调Delay。

网友F:
是不是地址位数设错了?

网友G:
要不要试试中断或者DMA模式?

网友H:
有时候硬件初始化顺序也会影响结果。

网友I:
我最后换成裸操作代码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