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明明开了中断,主循环却不进回调?

楼主(2025-04-12):
是不是中断标志没清,或者NVIC压根没配置好?

网友A:
可能是你没清中断标志位。

网友B:
是不是用了 HAL_TIM_Base_Start 而不是带中断的?

网友C:
NVIC那块一定要打开对应通道。

楼主:
TIM的Update Event触发条件可能没设置好。

网友D:
看看是不是优先级太低被抢占了。

网友E:
有OS的话是不是中断函数被别的盖住了?

网友F:
我试过用 HAL_TIM_IRQHandler 手动进回调。

网友G:
有没有打断点确认进没进中断?

网友H:
用示波器测一下 PWM 看定时器跑没跑起来。

网友I:
建议先跑个死循环确认回调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