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USB做HID设备老是识别不了,是不是描述符写错了?

楼主(2025-04-12):
是不是有些字段必须特定值,否则主机不认啊?

网友A:
有一次我少写一个字节,电脑直接不认。

网友B:
可以用 USBView 看具体报什么错。

网友C:
HID类描述符格式很严格,稍错就识别不了。

网友D:
你描述符里设的端点数和代码一致吗?

楼主:
PID/VID用默认值也可能被拦截。

网友E:
看看是不是主机端缓存了旧设备。

网友F:
一定要确保USB时钟是精确的。

网友G:
有时候设备刚上电没稳也识别失败。

网友H:
多插拔几次,有些电脑需要重新枚举。

网友I:
我用TinyUSB库重写后就识别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