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系统频率改成最大值后,串口开始错乱了?

楼主(2025-04-12):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没跟着主频变,也可能是APB分频忘了调?

网友A:
波特率设定和APB频率要一起改。

网友B:
是不是你改了HCLK但没改USART时钟?

网友C:
波特率太高会误码,可以先调低试试。

网友D:
时钟源换了后要重新初始化UART。

网友E:
用示波器测一下实际波形准不准。

楼主:
USART分频系数如果太小就不稳。

网友F:
系统延时函数也可能出问题。

网友G:
建议改完时钟后重新生成一次初始化。

网友H:
你是在用LSE还是HSI?

网友I:
我调到最高频时要额外加等待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