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O口配置成推挽输出了,为啥还是高低电平不稳?

楼主(2025-04-12):
是不是外部接了上拉电阻,或者负载太大了?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太大,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B:
看看有没有接外部下拉电阻。

网友C:
表面上是推挽,实则IO没开强驱动。

网友D:
线太长也会有影响,尤其高速信号。

网友E:
建议IO口外面接个缓冲芯片试试。

网友F:
看下电压是不是稳定,有无干扰。

楼主:
多个IO共驱时会互相拉扯。

网友G:
MCU内部有没有别的外设占用了这个IO?

网友H:
建议用示波器看下真正的电平变化。

网友I:
推挽还要看VDD供电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