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想用RTC做个定时唤醒,是不是光设闹钟还不够?

楼主(2025-04-12):
是不是得额外开中断,或者唤醒源还要绑定在某个口上?

网友A:
闹钟中断要记得开启 EXTI 通道。

网友B:
CubeMX里有时候没勾选唤醒源。

网友C:
LSE源稳定了吗?不然RTC跑不起来。

网友D:
我试了断电后RTC没保存,后来加了备份电池。

网友E:
中断函数得自己填,不然唤醒不了。

网友F:
有OS的要注意低功耗兼容配置。

网友G:
闹钟和唤醒不是一回事,别搞混了。

楼主:
看手册,有些模式只能靠某些唤醒源。

网友H:
RTC唤醒时间分辨率挺粗,要注意延迟。

网友I:
我建议先用中断LED闪灯测试是否真正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