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看官方手册说有内部温度传感器,那它到底能用多准?

楼主(2025-04-12):
这个温感是不是只能大概估个温度,不能当高精度用吧?

网友A:
我实测差了好几度,纯参考用。

网友B:
校准值只能粗略补偿,不适合精准应用。

网友C:
不如接个外部的数字温度计方便。

网友D:
跟环境温度变化有点慢,反应不快。

网友E:
用它做过温保护还行,测环境不准。

网友F:
建议定期采样然后自己做补偿曲线。

网友G:
它适合检测内部热量变化,不适合绝对值。

网友H:
我有次热风枪吹过,读数能跳几十度。

楼主:
数据手册里给的参考电压也要用上。

网友I:
做过对比,用DS18B20准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