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Boot引脚拉低还是进不了ISP,是我哪步漏了?

楼主(2025-04-12):
是不是还得软件跳转或者特定时钟才能进USB DFU模式?

网友A:
是不是还要复位一下?

网友B:
有些芯片还要等一段延时才开始枚举。

网友C:
你用的是串口、USB 还是 I2C 模式?

网友D:
看手册,Boot0 和 Boot1 的组合别搞错。

网友E:
USB ISP模式还得开HSE时钟才行。

网友F:
看电脑设备管理器有没有出现新设备。

网友G:
有些型号得特定引脚接到正确状态。

网友H:
你是DFU模式吗?记得装驱动。

网友I:
重新烧录Bootloader试试?

楼主:
我最后靠串口调通的,USB反而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