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了解CAPSENSE电容感应检测噪声来源和抑制

楼主(2025-04-12):
根据英飞凌官方资料中的介绍,电容感应测量的原理是通过测量传感器在接触时的电容变化判断接触是否有效,电容变化是通过对测量电路中的电流变化间接实现的。噪声的来源由电路寄生电容(通过电路校准消除)和电路中的感应电流影响(通过屏蔽消除)。在官方资料中,对提高信号的信噪比给出了解决办法。

上图中对低频的PWM驱动设备、开关电源等干扰源,在设计时应当尽量原理传感器、在两者之间添加地屏蔽层;对高速的通讯接口,比如USB和以太网,采用双绞屏蔽线缆、设计师尽量原理、添加地屏蔽层;对于交流供电线,应当尽量原理。看上面的介绍,对于外部干扰的感应电流干扰,在设计时要进行物理屏蔽。

在Infineon-AN85951-PSOC_4_PSOC_6_CAPSENSE_Design_Guide-ApplicationNotes-v73_00-EN 应用手册中,对CAPSENSE系统中的噪声来源和抑制给出了解决办法,设计时可以参考。

网友A:
CAPSENSE 是一种广泛用于触摸传感的电容感应技术。它通过检测电容值的变化来识别触摸或接近。由于其工作原理非常依赖于电容的微小变化,因此可能受到各种噪声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