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研讨会]
‌AI8051U实验箱‌ 的 ‌TF卡插座与FLASH芯片共用SPI接口‌ 的简化例程

楼主(2025-04-12):
以下是基于 ‌AI8051U实验箱‌ 的 ‌TF卡插座与FLASH芯片共用SPI接口‌ 的简化例程框架。由于具体硬件设计和芯片型号可能影响代码实现,请根据实际电路和芯片手册调整。

代码框架说明‌

核心思路‌:

TF卡和FLASH芯片共用 ‌SPI信号线‌(CLK, MOSI, MISO),需通过 ‌分时复用(片选CS控制)‌ 切换设备。
通过 ‌GPIO控制CS引脚‌(TF卡和FLASH芯片的片选信号分开)实现总线切换。

硬件依赖‌:

SPI信号线:CLK(P2.6)、MOSI(P2.7)、MISO(P2.6)
片选引脚:
TF卡:TF_CS(P2.5,对应CD/DAT3/CS)
FLASH芯片:FLASH_CS(需根据实际电路定义,例如P2.0)
电源和地:VDD、VSS、SYS-VCC 已正确连接。
示例代码(C51框架)‌
c
Copy Code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 定义SPI相关引脚
sbit SPI_CLK  = P2^6;  // SPI时钟
sbit SPI_MOSI = P2^7;  // 主输出从输入(MOSI)
sbit SPI_MISO = P2^6;  // 主输入从输出(MISO)

// 定义片选引脚
sbit TF_CS    = P2^5;  // TF卡片选(CD/DAT3/CS)
sbit FLASH_CS = P2^0;  // FLASH芯片片选(需根据实际电路修改)

// 初始化SPI总线
void SPI_Init() {
    TF_CS = 1;      // 默认关闭TF卡片选
    FLASH_CS = 1;   // 默认关闭FLASH片选
    SPI_CLK = 0;    // 初始时钟低电平
}

// SPI单字节发送/接收函数
unsigned char SPI_Transfe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SPI_MOSI = (dat & 0x80) ? 1 : 0;  // 发送最高位
        dat <<= 1;
        SPI_CLK = 1;                      // 上升沿发送数据
        _nop_(); _nop_();                 // 延时等待稳定
        if (SPI_MISO) dat |= 0x01;        // 读取MISO数据
        SPI_CLK = 0;                      // 下降沿结束
    }
    return dat;
}

// TF卡操作函数(简化示例)
void TF_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
    TF_CS = 0;            // 使能TF卡片选
    SPI_Transfer(cmd);    // 发送命令
    // 添加TF卡协议相关代码(CMD0, CMD16等)
    TF_CS = 1;            // 关闭片选
}

// FLASH操作函数(简化示例)
void FLASH_ReadData(unsigned long addr) {
    FLASH_CS = 0;                   // 使能FLASH片选
    SPI_Transfer(0x03);             // FLASH读命令(假设为0x03)
    SPI_Transfer((addr >> 16) & 0xFF); // 发送地址高位
    SPI_Transfer((addr >> 8) & 0xFF);
    SPI_Transfer(addr & 0xFF);
    // 读取数据...
    FLASH_CS = 1;                   // 关闭片选
}

// 主函数
void main() {
    SPI_Init();          // 初始化SPI

    // 分时操作示例:
    while (1) {
        // 操作FLASH芯片
        FLASH_ReadData(0x000000);  // 读取FLASH首地址数据

        // 操作TF卡
        TF_WriteCommand(0x40);     // 发送TF卡初始化命令(示例)
    }
}

关键注意事项‌

片选信号控制‌:

操作TF卡时,需关闭FLASH芯片的片选(FLASH_CS = 1),反之亦然。
确保同一时间只有一个设备占用SPI总线。

TF卡协议‌:

TF卡需遵循 ‌SD/SPI协议‌,需实现完整的初始化流程(CMD0、CMD8、CMD58等),此处仅简化示意。
推荐使用官方库或开源SD/SPI驱动(如FatFs)。

FLASH芯片协议‌:

不同FLASH芯片(如W25Q系列)有特定指令集(读/写/擦除),需根据数据手册实现。

时序与延时‌:

SPI时钟速率需匹配设备要求(TF卡通常支持较低速率初始化)。
关键操作后需插入足够延时(如TF卡响应等待)。
扩展建议‌

参考文档‌:

《AI8051U实验箱硬件手册》
《TF卡SPI模式协议手册》
《FLASH芯片数据手册(如W25Qxx)》

调试工具‌:

使用逻辑分析仪监控SPI信号,验证时序和协议正确性。
通过串口打印调试信息(如TF卡初始化状态)。

如果需要更具体的代码或协议实现细节,请提供芯片型号和硬件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