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Keil C51仿真调试

楼主(2025-04-13):
一、仿真调试/在线调试的意义
程序调试是将编制的程序投入实际运行前,用手工或编译程序等方法进行调试,修正语法错误和逻辑错误的过程。这是保证MCU正确性的必不可少的步骤。编完计算机程序,必须送入MCU中测试。根据测试时所发现的错误,进一步诊断,找出原因和具体的位置进行修正。
二、程序调试
(1)修改模拟仿真晶振频率(和实际使用保持一致)

(2)Debug程序界面设置(模拟调试)

(3)利用工具栏的Debug按钮进入程序调试界面

(4)程序调试界面介绍

(5)常规调试方法

(从左到右)

复位
全速运行:执行到断点位置
停止运行:只有存在断点的时候才可用
跟踪调试:跟踪调试:遇到函数调用将进入函数内部执行(逐语句)
单步调试:遇到函数调用,将函数当做一条语句执行,不进入函数内部(逐过程)
跳出函数
运行至光标处
跳转到暂停行
(6)断点设置
鼠标单击添加

工具栏断点添加(“实心圆”)

如果需要设置当前断点,但目前不需要使用(“空心圆”)

(7)DeBug程序调试界面设置(在线调试,需要单片机支持)
串口仿真调试:支持STC15系列单片机中“IAP”开头的型号;支持STC系列单片机的大多数型号(找到正确接入的频率需要多次尝试,有可能多次尝试都未成功接入)

USB直接仿真调试,支持STC32G/STC8H系列单片机;注意开发板必须使用方口USB进行连接,且J9的跳线帽需要跳转到“USB”的位置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a_gloire/article/details/136198949

网友A:
笙泉不是51单片机啊

网友B:
51单片机的外设功能本身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