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HAL_Delay延时不准确

楼主(2025-04-13):
pi, ic, 函数, ck, TI, AI
HAL_Delay 延时误差大
某次使用HAL_Delay函数的发现delay和自己预想的不太一致,始终是多一些时间,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

于是乎测试了一下HAL_Delay函数的延时时间。

测试delay时间
程序中有个1ms的定时器中断,会导致delay的时间稍微多点。

在while循环中通过反转引脚的状态来查看delay 1ms时间;

// 测试主要代码
while(1)
{
    HAL_Delay(1);
    HAL_GPIO_TogglePin(TP_19_GPIO_Port, TP_19_Pin);
}

测试显示,相对应的引脚反转的时间是实际的2ms左右,比预设的要多出 1ms;

后又查看delay 2ms 的时间

// 测试主要代码
while(1)
{
    HAL_Delay(2);
    HAL_GPIO_TogglePin(TP_19_GPIO_Port, TP_19_Pin);
}

还是比预设的多出 1ms;

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

查看 HAL_Delay 函数的实现
追 HAL_Delay 函数

__weak void HAL_Delay(uint32_t Delay)
{
  uint32_t tickstart = HAL_GetTick();
  uint32_t wait = Delay;

  /* Add a freq to guarantee minimum wait */
  if (wait < HAL_MAX_DELAY)
  {
    wait += (uint32_t)(uwTickFreq);
  }

  while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wait)
  {
  }
}

发现自己在内部悄悄的将延时时间更改为了 Delay + (uint32_t)(uwTickFreq)

而 uwTickFreq默认是1,也就是HAL_Delay 函数实际延时的时间是要比设置的值要大的,最大是多出 1 ms的时间;

估计是为了保证用户设置的延时一定被满足,也就是最少延时用户设定的时间。

时的时间是要比设置的值要大的,最大是多出 1 ms的时间;

估计是为了保证用户设置的延时一定被满足,也就是最少延时用户设定的时间。

HAL_Delay 函数 是个虚函数,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将其重写。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1555003/article/details/14036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