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变量出现Nan

楼主(2025-04-13):
在使用keil的过程中发现某个变量编程NAN了,接下来运算的数据的变量都变成NAN

一开始以为是运行过程中栈溢出了或者指针错误操作内存了,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原因

后来查找NAN的含义以及出现的情况中发现除0可能导致出现NAN,并且在运算中也出现了除法运算,后来debug调试,发现确实是除0了,除零但是没有HardFault,程序会继续运行,但是运行的结果就是错误的。

反思:

在进行除法运算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除0的情况,防止程序错误运行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1555003/article/details/136190473

网友A(2025-05-13):
在使用Keil或其他嵌入式开发工具时,遇到变量变成NaN(Not a Number)的情况,通常是由于浮点运算中的非法操作导致的,例如除以零、对负数开平方等。这些操作会导致浮点数变为NaN,并且由于NaN的传播特性,任何涉及NaN的后续运算都会导致结果为N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