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MC驱动LCD

楼主(2025-04-12):
CD, LCD, fm, FMC, DA
硬件简介
主控:STM32H750

LCD屏幕为16位并口屏幕

CubeMX配置

chip select: 选择起始地址块号,ADDR[27:26]

Memory type: 内存类型,选择LCD Interface

LCD Register Select: 根据选择计算映射地址, FSNC_A[25]

Data: 数据宽度

NOR/PSRAM timing: 调整时间,能够提升屏幕刷新的速率

代码
2.1 获取LCD屏幕驱动源码
获取到一份能够正常使用的屏幕驱动源码

2.2 计算地址
#define Bank1_LCD_DATA ((uint32_t)0x60080000) /* display data address */
#define Bank1_LCD_REG ((uint32_t)0X60000000)  /* display register addres

2.3.1 根据chip select计算 register addres
NE1 -NE4分别对应ADDR[27:26]对应00 - 11

对应的为映射起始地址

2.3.2 根据Memory type和LCD Register Select计算data address

对于8位数据宽度的地址为:

Bank1_LCD_DATA = Bank1_LCD_REG + 1 << 18(LCD Register Select + 0)

对于16位数据宽度的地址为:

Bank1_LCD_DATA = Bank1_LCD_REG + 1 << (18 + 1)(LCD Register Select + 1)

所以

#define Bank1_LCD_DATA ((uint32_t)0x60080000) /* display data address */

驱动代码
lcd.h
#ifndef __LCD_H
#define __LCD_H

/*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END Includes */

void LCD_Fill(uint16_t xsta,uint16_t ysta,uint16_t xend,uint16_t yend,uint16_t color);
void LCD_Fill_1(uint16_t xsta,uint16_t ysta,uint16_t xend,uint16_t yend,uint8_t color);
void LCD_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color);
void LCD_DrawRectangl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uint16_t color);
//void LCD_ShowPicture(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length,uint16_t width,const uint8_t pic[]);
void LCD_ShowPicture(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length,uint16_t width,const uint16_t pic[]);

#endif /* __LCD_H */

lcd.c
/*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lcd.h"
#include "Lcd_ini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ma.h"
/* END Includes */

/******************************************************************************
    函数说明:在指定区域填充颜色
    入口数据:   xsta,ysta   起始坐标
                xend,yend   终止坐标
    color       要填充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Fill(uint16_t xsta,uint16_t ysta,uint16_t xend,uint16_t yend,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i,j;
    LCD_Address_Set(xsta,ysta,xend-1,yend-1);
    for(i=ysta;i<yend;i++)
    {
        for(j=xsta;j<xend;j++)
        {
            LCD_WR_DATA(color);
        }
    }
}

static uint8_t buf[240*10*2]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38000400")));
void LCD_Fill_1(uint16_t xsta,uint16_t ysta,uint16_t xend,uint16_t yend,uint8_t color)
{

        memset(buf, color, sizeof(buf));
    LCD_Address_Set(xsta,ysta,xend-1,yend-1);
        HAL_DMA_Start_IT(&hdma_memtomem_dma1_stream0, (uint32_t)0x38000400, Bank1_LCD_DATA, ((yend + 1) - ysta) * ((xend + 1) - xsta) * 2);

}
/******************************************************************************
      函数说明:在指定位置画点
      入口数据:x,y 画点坐标
                color 点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color)
{
    LCD_Address_Set(x,y,x,y);//
    LCD_WR_DATA(color);
}
/******************************************************************************
      函数说明:画线
      入口数据:x1,y1   起始坐标
                x2,y2   终止坐标
                color   线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DrawLine(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
    else if (delta_x==0)incx=0;//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 (delta_y==0)incy=0;//
    else {incy=-1;delta_y=-delta_y;}
    if(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
        LCD_DrawPoint(uRow,uCol,color);//
        xerr+=delta_x;
        yerr+=delta_y;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
      函数说明:画矩形
      入口数据:x1,y1   起始坐标
                x2,y2   终止坐标
                color   矩形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DrawRectangl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uint16_t color)
{
    LCD_DrawLine(x1,y1,x2,y1,color);
    LCD_DrawLine(x1,y1,x1,y2,color);
    LCD_DrawLine(x1,y2,x2,y2,color);
    LCD_DrawLine(x2,y1,x2,y2,color);
}
/******************************************************************************
      函数说明:画圆
      入口数据:x0,y0   圆心坐标
                r       半径
                color   圆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_Circle(uint16_t x0,uint16_t y0,uint8_t r,uint16_t color)
{
    int a,b;
    a=0;b=r;
    while(a<=b)
    {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3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0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1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2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4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5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6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7
        a++;
        if((a*a+b*b)>(r*r))//
        {
            b--;
        }
    }
}

/******************************************************************************
      函数说明:显示图片
      入口数据:x,y起点坐标
                length 图片长度
                width  图片宽度
                pic[]  图片数组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Picture(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length,uint16_t width,const uint16_t pic[])
{
        uint16_t i,j;
        uint32_t k=0;
        LCD_Address_Set(x,y,x+length-1,y+width-1);
        for(i=0;i<length;i++)
        {
                for(j=0;j<width;j++)
                {
                        LCD_WR_DATA(pic[k]);
                        k++;
                }
        }

}

Lcd_init.h
#ifndef __LCD_INIT_H
#define __LCD_INIT_H

/*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END Includes */

#define USE_HORIZONTAL 1  //设置横屏或者竖屏显示 0或1为竖屏 2或3为横屏

#if USE_HORIZONTAL==0||USE_HORIZONTAL==1

#define LCD_W 320
#define LCD_H 240

#else
#define LCD_W 320
#define LCD_H 240
#endif

//#define Bank1_LCD_DATA ((uint32_t)0x60108CA0) /* display data address */
#define Bank1_LCD_DATA ((uint32_t)0x6010fff0) /* display data address */
#define Bank1_LCD_REG ((uint32_t)0X60000000)  /* display register address */

#define LCD_FMC_DATA(value) ((*(__IO uint8_t  *)(Bank1_LCD_DATA)) = ((uint8_t )(value))) // 写数据寄存器
#define LCD_FMC_REG(index) ((*(__IO uint8_t  *)(Bank1_LCD_REG)) = ((uint8_t )index))

#define LCD_SCLK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E,GPIO_PIN_7,0)//SCL=SCLK
#define LCD_SCLK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E,GPIO_PIN_7,1)

#define LCD_MOSI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E,GPIO_PIN_9,0)//SDA=MOSI
#define LCD_MOSI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E,GPIO_PIN_9,1)

#define LCD_RES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E,GPIO_PIN_1,0)//RES
#define LCD_RES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E,GPIO_PIN_1,1)

#define LCD_DC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E,GPIO_PIN_4,0)//DC
#define LCD_DC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E,GPIO_PIN_4,1)

#define LCD_CS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7,0)//CS
#define LCD_CS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7,1)

#define LCD_BLK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E,GPIO_PIN_9,0)//BLK
#define LCD_BLK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E,GPIO_PIN_7,1)

void LCD_Writ_Bus(uint8_t dat);//
void LCD_WR_DATA8(uint8_t dat);//
void LCD_WR_DATA(uint16_t dat);//
void LCD_WR_REG(uint8_t dat);//
void LCD_Address_Set(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
void LCD_Init(void);//

#endif /* __LCD_INIT_H */

Lcd_init_.c
/*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Lcd_init.h"
#include "lcd.h"

/* END Includes */

void LCD_Writ_Bus(uint8_t dat)
{

        LCD_FMC_DATA(dat);
}
void LCD_WR_DATA8(uint8_t dat)
{
        LCD_FMC_DATA(dat);
}

void LCD_WR_DATA(uint16_t dat)
{
        LCD_FMC_DATA(dat >> 8);
        LCD_FMC_DATA(dat);
}

void LCD_WR_REG(uint8_t dat)
{
        LCD_FMC_REG(dat);
}
void LCD_Address_Set(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
{
                LCD_WR_REG(0x2a);//
                LCD_Writ_Bus(x1>>8);
                LCD_Writ_Bus(x1);
                LCD_Writ_Bus(x2>>8);
                LCD_Writ_Bus(x2);
                LCD_WR_REG(0x2b);//

                LCD_Writ_Bus(y1>>8);
                LCD_Writ_Bus(y1);
                LCD_Writ_Bus(y2>>8);
                LCD_Writ_Bus(y2);
                LCD_WR_REG(0x2c);//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RES_Clr;//
        HAL_Delay(100);
        LCD_RES_Set;
        HAL_Delay(100);

        LCD_BLK_Set();//
        HAL_Delay(100);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LCD_WR_REG(0x11);
                HAL_Delay(1000); //Delay 120ms
          LCD_WR_REG(0X36);// Memory Access Control

                if(USE_HORIZONTAL==0)LCD_WR_DATA8(0x00);
                else if(USE_HORIZONTAL==1)LCD_WR_DATA8(0xC0);
                else if(USE_HORIZONTAL==2)LCD_WR_DATA8(0x70);
                else LCD_WR_DATA8(0xA0);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05);
        //--------------------------------ST7789S Frame rate setting-------------------------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REG(0xb7);
        LCD_WR_DATA8(0x35);
        //---------------------------------ST7789S Power setting-----------------------------

        LCD_WR_REG(0xbb);
        LCD_WR_DATA8(0x35);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2c);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13);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20);
        LCD_WR_REG(0xc6);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REG(0xca);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REG(0xc8);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REG(0x55);
        LCD_WR_DATA8(0x90);
        LCD_WR_REG(0xd0);
        LCD_WR_DATA8(0xa4);
        LCD_WR_DATA8(0xa1);
        //--------------------------------ST7789S gamma setting------------------------------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d0);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6);
        LCD_WR_DATA8(0x09);
        LCD_WR_DATA8(0x0b);
        LCD_WR_DATA8(0x2a);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55);
        LCD_WR_DATA8(0x4b);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16);
        LCD_WR_DATA8(0x14);
        LCD_WR_DATA8(0x19);
        LCD_WR_DATA8(0x20);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d0);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6);
        LCD_WR_DATA8(0x09);
        LCD_WR_DATA8(0x0b);
        LCD_WR_DATA8(0x29);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54);
        LCD_WR_DATA8(0x4b);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16);
        LCD_WR_DATA8(0x14);
        LCD_WR_DATA8(0x21);
        LCD_WR_DATA8(0x20);
        LCD_WR_REG(0x29);

        //        LCD_WR_REG(0x21);                        //´

网友A:
FSMC驱动LCD还是挺不错的,这个在小屏上用的是还挺多的

网友B:
你需要调整外部存储器的时序和设置。